[维修求助]
ipad 阴阳屏

楼主(2017-02-22):
今天遇到一个IPAD4 硬解ID后触摸不好使、重置U3101后触摸好使了、但是阴阳屏、重新重置后故障修复!
希望遇到此类问题的 不要走弯路!

网友A:
还原了一下,阴阳屏就好了,这么说是软件引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原了一下,阴阳屏就好了,这么说是软件引起的问题了.

软件问题 确实很奇怪

网友:
这里是不可以发类似灌水的帖子的,下次注意了

网友:
把后面吹虚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原了一下,阴阳屏就好了,这么说是软件引起的问题了.

软件问题?没人说是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问题?没人说是软件的问题啊?

重置系统就好了,说明可能是软件故障引起的哦

网友C(2017-03-27):
还不知道什么是阴阳屏。来图片看下,刚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知道什么是阴阳屏。来图片看下,刚学

阴阳屏 简单来说  一边暗一边亮的意思

网友:
重置触摸和显示有关系吗,来张图片让我们新手看下什么是阴阳屏,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