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X220i集显显示不正常的么,进系统4屏,未进系统之前也正常但不会4屏

楼主(2017-02-22):
有遇到X220i集显显示不正常的么,进系统4屏,未进系统之前也正常但不会4屏
刷过BIOS,换过屏,都是一样,集成显卡,集成CPU。

上图进系统之前的,显示不全,偏下。开机LOGO也是这样的,偏下.
EDID打值两条打值都600多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集显四分屏的

网友A:
屏线和屏接口,或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和屏接口,或北桥吧。

这是单桥,二代CPU……

网友:
真没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这是神马情况    还真没遇到过   好奇葩啊

网友:
我碰到的一台电脑,是排线松了。也出现过,从插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屏不对呀

网友:
进PE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先软件,系统,分辨率,在屏线,屏,不行就硬件,CPU内部的GPU。

网友:
查下 屏供电 EDID 屏线 等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穿越时空!颠覆世界!领军人魔神三界

网友:
我遇到过独显这样的,加焊显卡就好,集显的不知道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