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02-22):
华硕X450CC  7系   待机正常,待机芯片UP1589正常出PWM 5V,触发后电流有轻微上扬趋势瞬间掉电,掉到待机电流;
这款机待机出5V,触发后出3V,老鸟都应该知道,触发的瞬间,万用表测3V电压有出来一点就掉,打对地值和5V差不多无短,
3VEN开启也是出来一下就掉;、强行短接PQ8108的5,2脚,发现5VEN被拉低到0.54V,5VEN正常待机时为3.3V,发现不可行;

怀疑后级短路,把3V转换管PQ9101拆掉,再次触发,PWM  3v正常出来,很明显,+3VS短路,测对地值又正常
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拆;

当拆到Q7701的时候,发现可以正常触发上电,怀疑管子坏,换无果,直连4,5脚,回到最初
的故障,很明显,+3VSG短路,懒得查了,拆i掉这个管子,再把把独显的电感取了(垃圾的独显不要也罢),触发上电正常显示!

网友:
这修得有瑕疵,
顾客问起独显,该怎么办?

网友:
老鸟就是不一样。修起来轻松的很

网友:
独显问题一般征求客户意见

网友A:
去掉独显客户不找你?

网友:
看来独显内部有短路了    昨天修到 V470  核显坏了   客户都坚持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独显客户不找你?

你得先征询他的意见!

网友B:
这个 懂一点的 估计回来找你吧。。我的独显呢。。我的显卡呢。。。你给弄没了。。干你

网友:
师兄,修得好顺

网友C:
楼主,细看了这个帖子以后,有以下几个问题,能回答一下吗?1、强行短接PQ8108的5 2脚,目的何在,我看了你发的点位图,一个是5VSUS_ON 一个是3VSUS_ON,这两个能接吗?2、是+3VSUS转换+3SV,然后+3VS转换+3VSG吗?3、+3VSG短路,不查,然后拆掉Q7701管子,为什么取掉独显电感?4、屏蔽独显,直接取掉电感就可以用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asus 的没图纸,还是有些不好修

网友:
楼主谢谢了。。。

孤单的我、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路过学习了

zhu568849139 -2 路过举报 灌水

网友:
谢谢分享..

zhu568849139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懂一点的 估计回来找你吧。。我的独显呢。。我的显卡呢。。。你给弄没了。。干你

发这个帖子目的是分享维修经验,至于经营问题各人有各人的见解,懂??纠结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细看了这个帖子以后,有以下几个问题,能回答一下吗?1、强行短接PQ8108的5 2脚,目的何在,我看了你 ...

直连3V和5VEN是为了判断开启信号是不是由于前级不稳定主动关闭的!
+3VSG是给独显相关供电模块的电压,可能是独显芯片,可能是供电芯片,反正都是跟独显有关,所以干脆把独显电感去掉,不让独显工作!
5系后的如果怀疑独显有问题,去掉电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