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插电源50毫安电流 按开机键电流跳到900毫安

楼主(2017-02-22):
笔记本插电源50毫安电流   按开机键电流跳到900毫安  就不动了屏不亮   问一下各位大哥是不是显卡坏了啊  谢谢

网友:
看电流不能确定的,看看有没跑码

网友:
呵呵这样就判定显卡吗  看样子你应该先擦一下内存金手指试试再说

网友:
这样都能回答你我看是神了

网友:
待机就不对了,往后跳多少都无关

网友:
你也不说是什么机器,但看待机是不正常的,先查短路吧

网友:
同樓上,確實都是神了

网友:
有点像短路   但不知道从哪里查起   望指点一二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