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昂达h61m ver1.0全固版 核现没电压有求!

楼主(2017-02-23):
今天来了张ONDA昂达h61m  ver1.0全固版 核显没电压up1504t第5脚12v经过一个2R2电阻一换就烧  没思路大神帮忙分析下呗!

网友:
cpu到别的板子上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就两零件,一个电容一个芯片,一个一个换不就行咯,不用这么纠结

网友B:
换电容  换芯片    上下管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两零件,一个电容一个芯片,一个一个换不就行咯,不用这么纠结

怀疑电容漏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  换芯片    上下管看看有没有短路

上下管都换过 也一样!芯片查了有同行说可以用f6321a代换  代换了也是同故障  这才心里没底

网友:
一上就烧肯定是有短路,一个一个零件应该也能换出来。

网友:
换芯片,换电容,换二极管,换板,换人

网友:
不用纠结,估计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可定是原件短路,实在找不到建议你烧机

网友:
这种硬故障是比较好修的,断开法,代换法,烧鸡大法,都能轻易搞定这种故障。

网友(2018-09-06):
嘻嘻这个很好修。不会很难的。我今天修了个V星的。也是一样的故障。修了我一个多钟头就修好。

网友C(2019-05-27):
我的板子 不跑马 电压都正常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没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板子 不跑马 电压都正常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没头绪了。。。。。

没图纸 不好搞啊 老铁

网友(2019-06-28):
楼主,这图纸可以上传不

网友(2021-02-08):
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