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花屏,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7-02-23):
如图,能看到中间的图标正常,也能进系统,但进系统后颜色都不正常。已换过显卡无改变。是显存问题还是供电?

网友:
我修过一款HP的本跟你的情况很像,换显卡,改集显都不行。最后是桥的故障。换桥解决的。

网友:
就显存没换了,换吧

网友:
我有台一样的  我换了显卡  显存   开机好的  就不能打显卡驱动  打上驱动会花屏

网友:
换过显卡就考虑供电有没有问题 供电查完了就看显存吧

网友:
显卡换过的话,就换显存看看。

网友:
一样样的

网友:
先看看供电问题啊

网友:
修得好,修得太好了

网友(2017-03-27):
最后 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的很难 搞的 只有慢慢的去测试了

网友:
供电查完了就干显存咯,桥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和显存有关!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像显存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 说下

网友:
看着就是显存的故障

网友:
你先外接排除下屏幕问题

网友:
建议重植显存试试

网友:
多少颗显存,硬着头皮重置试试咯

网友:
这种情况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