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110开机黑屏 电流1.1-1.3A

楼主(2017-02-23):
顾客说是摔了一下,开机显示器亮黑的外接也不亮,求大神指点
黑屏

网友:
英特平台吧 排除简单问题 屏线 屏 接口 再看主板

网友:
屏 屏线 接口 内存 处理器 松动 不是,在主板

网友:
来自: 上海
屏线 接口

网友:
摔过大部分都是桥或者CPU座断线掉点

网友:
一般都是屏,屏显问题,不行就看主板

网友:
先拆出板子 裸板试试 摔的排除 虚接等

网友:
摔过 估计BGA下面掉点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