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P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2-23):
联想Y485P掉电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联想Y485P

  【版号】:LA-8642P

  【故障现象】:掉电

  【处理器】:A10

图1 联想Y485P掉电维修

图2 联想Y485P掉电维修

  【维修过程】:

  说是掉电,机器能亮,叫我换硬盘和内存重装系统看看,我接过机器,看机器还比较新,拆开机器,看了看板没修过,但有一只蟑螂的尸体,我想问题应该不大,简单处理散热装机测试,用了很久没掉电。

  第二天来了开机一测,掉电了,而且掉得很快,差不多20秒就掉了,再拆机,进论坛看看有没有通病,果然BIOS是通病,不过现象不一样,通病现象是不跑码,不管那么多,先刷机,故障还是不变。又仔仔细细扫一遍主板,发现有一个电容没了,查图,原来是待机3V上管的一个滤波电容,应该是上次修大短被人拆了,先补一个电容看看,还是一样的掉电。

  没办法,只能慢慢修了,先查供电,除了没有独显供电,其它供电都正常,(以为独显供电要进系统后,需要用独显时才会开启,所以就没管)用示波器抓波也都是正常波形,想换个U试试,但手上没有A10的U。但我发现一个现象不正常,就是风扇一直转,但不是狂转,正常应该是开机转一下,然后等温度升高后才会转,我想也许温控出问题了,查了一圈,没收获,没方向了。

  突然想到,就算独显供电要进系统后才会开启,那开机瞬间应该会出来,用示波器没抓到波形,发现问题了,先找到独显供电芯片PU801。

图3 联想Y485P掉电维修

  芯片的25、16、17脚供电都正常,然后查38脚开启0V,继续追查,独显的开启信号PXS_PWREN,测得pr802为高3.3V正常,(susp#也是它的开启信号,但这里没采用,pr803没装)。

图4 联想Y485P掉电维修

  Pxs_pwren经过电阻PR802后来到PQ809。

图5 联想Y485P掉电维修

  PQ809,这是一个六角复合MOS管,N管正常工作是当PQ809的二脚收到高电平的独显开启信号pxs_pwren时,PQ809A就会导通,MOS管的六角就会被拉低,六角跟五角连在一起,五角为低,PQ809B就截止,+3VGS就会经过pr867送到独显供电芯片pu801的38脚,开启独显供电,实测pq809的2脚为高,3.3v正常,但5脚也为高,也是3.3v不正常,问题很明显了,看来是PQ809坏了,从料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6脚管子装上,量独显电感0.87V,接屏亮机,而且风扇只是开机的时候转一下,之后要等温度高了,才会工作,于是装机测试一天,正常工作。

图6 联想Y485P掉电维修

图7 联想Y485P掉电维修

  本文作者 论坛ID:【xiaojunhml】

  联想Y485P系列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bjbwx/02217137.html

 会员6730842元2022-12-13 20:18
 会员6730842元2022-12-13 20:18
 会员6722452元2022-11-28 15:33
 会员2800252元2022-11-26 12:40
 会员1022752元2022-10-22 12:18

网友:
版主分析的太详细了

网友:
看到掉电的就怕 难搞啊   这个顺藤摸瓜很给力 修好了也没啥别的问题出来

网友:
看来开机掉电的也不可怕

网友:
每示波器的话,不好测,是输出不稳定的吧,不然怎么会亮机.

网友:
很好的思路  值得学习

网友:
j技术型维修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机子进水掉电比较多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值得借鉴!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不愧是版主啊

网友:
很详细  感谢分享

网友:
用个把小时才掉电,那是叫真难修,想找到故障点不要太难哦

网友:
看上去好乱,能看懂

网友:
现在的机子独显供电的开启是什么时候实在是头疼很难搞清楚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不出cpu供电的,也是没en

网友:
故障分析的到位

网友:
好年,功力好深

网友:
这种开机掉电的 不便于测试 维修相对麻烦

网友:
思路真清晰!向大神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的还是非常清楚  这种机器  没有思维  一礼拜修不出来

网友:
不知道小白什么时候能像大神一样

网友:
不愧是超级版主   技术也非常牛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的,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哈   修的很厉害  以后遇到可以参考

网友:
大神 修机思路清晰  轻松呀

网友:
谢谢群主案例分享

网友:
还是不错的维修,楼主辛苦了

网友:
功力深厚  , 快速的掉 不好修

网友:
上家动过的确实不好修,而且还是掉电,能够修出来技术不错

网友:
就是PQ809不良引起的掉电吗?

网友:
楼主牛X      直接秒掉了  会是通病吗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还是这样的有水平

网友:
之前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掉电的机器不是通病就很头疼

网友:
这种掉电顺藤摸瓜的还好一点,就怕不稳定掉电的。。。

网友:
就是说这个机器是独显没供电引起的掉电。可以这样理解吗:启动后,bios要检测外设和独显。检测后关闭独显供电,从集显输出,需要独显的时候再开启独显供电,从独显输出?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经验之谈

网友:
分析清晰  学习了

网友:
简单明了。。。版主技术可以哇。。。有空切磋一下

网友:
感觉 很好理解,好经验

网友:
分析的真的很详细  可惜看不懂

网友:
现在的机器没有独显电压都掉电报警,神舟战神系列明显

网友:
楼主牛,这种机子我多半修不好。。。。。

网友:
修的很好分析到位

网友:
分析的太详细了 受益匪浅

网友:
厉害,我也有个波波,就是不懂用,研究也研究不明白,有波波修掉电就是快!

网友:
确是值得学习的维修思路

网友:
讲的很详细    赞

网友:
思路清晰,但是我还要在多分析下才能真正的理解

网友: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都比较难搞。

网友:
这种故障真是不好查啊,版主厉害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要是我就修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