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W4100无法二次开机点亮

楼主(2017-02-23):
主板:技嘉GA-X150-PLUS WS
CPU:e3-1230
显卡:蓝宝石 amd-w4100
内存:8*2 金士顿ddr4
电源:航嘉500w
显卡接显示器是minidp转dp借口
主机开机可以点亮,正常关机以后,第二次就不亮了。要把电源插头拔了又可以了。
麻烦大家帮忙给点意见。谢谢

补充:第二次开机,显卡风扇不转。第一次会转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把小电池拿下来 再试试

网友:
coms电路 估计有问题,查查看

网友:
CMOS放电试试,板子的BIOS设置恢复出厂默认值再看看。

网友:
检查电池电压,清CMOS,代换电源。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不得行

网友:
会不会是兼容问题?

网友:
看一下CMOS跳线冒有没有接触好,看这情况是桥不复位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虽然到最后都没有找出毛病所在。已经把全套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