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1开机上电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7-02-23):
华硕X551CA开机上电电流有跳变 已过内存 屏幕背光亮 无显示  BIOS刷过两个 无果 求思路 CPU是板载的 显卡集成在CPU里还是桥里 求指导

网友:
查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屏,屏线,主板,不一定是CPU的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我上回也碰一个全干了一遍,还是一样,最后还给同行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外接CRT有显吗,会不会是屏线或屏幕,我刚遇到一台背光亮无画面的换屏无效换了屏线就好了

网友:
好了好了 屏幕与屏线的插头接触不好

网友:
谢谢大家的跟帖 华硕没有图纸真是难搞 测个LVDS信号都要找半天

网友:
这个就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