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4 前置摄像头打不开、求思路!

楼主(2017-02-23):
ipad4 前置摄像头打不开、后置正常使用、切换的时候也可以正常随意切换!

网友A:
打一下前摄像头的阻值看看有没有异常,供电有没有异常

网友B:
先测一下再来求助  不然这样别人也只会告诉你  测阻值 测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前摄像头的阻值看看有没有异常,供电有没有异常

组织跟供电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一下再来求助  不然这样别人也只会告诉你  测阻值 测电压

查出问题了 是复位的问题、cpu发的复位、没有继续修!怕修废了 就没继续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出问题了 是复位的问题、cpu发的复位、没有继续修!怕修废了 就没继续干!

是cpu没有发出来复位吗?

网友(2017-03-29):
引用 网友C:
组织跟供电都正常

可以换个摄像头试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