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5000 板号WSNU奇怪问题

楼主(2017-02-23):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  只能照这个对比 这个1D5V_S3转换成+1.5V_CPU_VDDQ给CPU供电的 正常的板子上CPU 是正常的  但现在有两块都是上CPU +1.5V_CPU_VDDQ就直接对地 这个电压没有去别的地方 还直接给PCH供电 PCH已经拆了 而且不上CPU的时候它的阻值也是正常的  真的搞不懂这个电路怎么设计的 到底为什么上CPU它就会对地 我换过CPU CPU在别的一样的好板上是可以亮机的   真的是没见过这种故障    现在想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这里的其中某一个点 不上CPU他是不通的 上了CPU之后 由于这个点短路 导致所有的点都短路了 不然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原因了

网友A:
会不会是板层之间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板层之间出问题了?

不太可能 因为有几片都是这样 而且板子没有修过 没有砸过 成色都很新的

网友:
那就不清楚了,为什么有的这种主板,就可以了呢?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吗 有人帮我解惑吗

网友:
又沉下去了 大神们

网友:
cpU版本不一样?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
慢慢修 多查下网络

网友B:
上了cpu阻值低是正常的啊,查下供电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了cpu阻值低是正常的啊,查下供电条件

直接对地了
好板有100多的阻值

网友:
不管是i5 i7还是 i3 供电的脚位应该不会变的吧 而且 二代 三代CPU我都有试过

网友:
在死胡同里出不来了 悲剧啊

网友:
对照3代板的图纸看 这个电压只去了CPU 还有一个门电路 这俩我都查了 好像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前级不短路 控制级不短路 上CPU就短路 而且电压只去CPU  CPU还是好的 别的板也可以亮机 真是邪了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级不短路 控制级不短路 上CPU就短路 而且电压只去CPU  CPU还是好的 别的板也可以亮机 真是邪了门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人动手脚了 cpu座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被人动手脚了 cpu座子吧

不是 这是统货板  无修无碰 绝对是正常的
我刚刚有量了CPU座子  也全部是正常的
实在想不到其他地方了

网友:
你好:你能确定主板和出厂的CPU是一模一样吗

网友E:
可能是图纸对不上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图纸对不上的原因?

找个个料板对比 CPU座的供电脚位全都是对的 好板单独量也是正常的 好板上CPU不短路 坏板怎么上怎么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