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465 做mac windows 双系统

楼主(2017-02-23):
如题,在mac下做win7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win7做不上,请问谁有高招,谢谢啦

网友:
各种方法是什么方法

网友A:
装WIN10,在MAC下划个分区出来重启用U盘安装WIN10就行,安装好后没有驱动,可以用USB免驱网卡插上,接上网后用驱动大师什么自动打驱动就完事了,如果没有摄像头的话,就到APPLE主上下载摄像头支持软件,装完后让WIN10更新补丁,所有功能都能正常使用了,我昨天才装一台。
  不要在MAC下下载什么BOOT CAMP驱动包,太慢,而且老是提示无法保存到U盘上,垃圾方法。

现在新出来的MAC OS 系统用EFI引导的,所以不能安装WIN732位以及GHOST版,必须用安装版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WIN10,在MAC下划个分区出来重启用U盘安装WIN10就行,安装好后没有驱动,可以用USB免驱网卡插上,接上网 ...

感谢分享,还没机会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还没机会装过

装什么系统不是关键,关键是驱动装上了就行,主要是让它连接上网,所以免驱的USB网卡是不错的选择,有了它,找驱动的烦恼瞬间化为零了

网友:
这个win7系统要自己加工定制,原版拷贝进去后,所有的外部设备及键鼠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WIN10,在MAC下划个分区出来重启用U盘安装WIN10就行,安装好后没有驱动,可以用USB免驱网卡插上,接上网 ...

感谢指教。一直寻求我为什么装不好呢?缘来如此

网友:
系统坐不上 有什么报错吗 ?

网友:
我碰到A1466装好WIN10打好驱动就进不了系统。

网友:
网上有的。慢慢来。找点资料。

网友:
可以花钱找上门的来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