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TL8103替换RTL8112

楼主(2017-02-23):
接到一个华硕P7H55主板,不能上网,插网线二个指示灯都不亮,可能是网卡芯片坏了。芯片型号是RTL8112,看到有兄弟说可以用RTL8111代换,找了找压箱底的破烂,还真有一个。可换上后一个灯常亮,系统测不到网卡,不用说也是坏的啦。没招了,手中还剩的几个芯片,挑二个管脚数一样的试试吧。

先拿一个RTL8201,结果不是想的那样呀,一通电巨烫。再捡一个RTL8103,换上后加电二个灯都亮了,真是大喜过望呀,赶快加硬盘进系统,能认到网卡了,驱动也装上了,但连网出现问题了,网络连接图标是红叉各连接交替,就是连不上。

查查原因吧,搞了半天,改动了三个零件,最后能正常上网了。

1,断开L1L51,改接到L1L54一端。
2、直接去掉L1C53

3、去掉L1R4

网友:
这个得看广大网友的验证,先感谢楼主分享操作手法出来。

网友:
根据PDF资料改动的吗?

网友:
还是换同型号的好点。

网友:
有点复杂,还不如直接弄个网卡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到这么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