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pc1101cx有几个按键不起作用了

楼主(2017-02-23):
有几个按键不起作用了!大师帮我看看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基本都是键盘的问题,可以换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EC看下有没有虚汗·····  遇到EC虚焊造成个别键不能用的·····

网友:
换键盘,试试

网友:
正常情况都是键盘坏了,笔记本只要不是主板进过水好像都是键盘坏了 换个键盘就知道了键盘不值钱

网友:
换个键盘就知道了键盘不贵。

网友:
换一个就知道了, 晕

网友:
这样必须要先换个试试呀!

网友:
去淘宝买了!等待中!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吧

网友:
键盘换个试下

网友:
换一个就晓得了  zhezho这种肯定先换键盘嘛ng

网友:
那几个键,一般都是键盘

网友:
换了在说啊

网友: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换键盘吧,就它的问题

网友:
这个键盘坏的多啊。应该是吧

网友:
键盘可能性大 先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