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屏供电电压大致是多少

楼主(2017-02-23):
一台普源5022me数字示波器,开机液晶屏幕非常暗,和黑屏差不多,开机10几分钟后亮度有所增加,测供电电压只有1.6v,很老的机子了,没图纸。哪位大神知道这类液晶屏供电电压,谢谢

网友A:
问售后更好,液晶屏常见3V5V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售后更好,液晶屏常见3V5V12V,

10年前的机器没售后了,检查了一下,供电的电源板上有个16v1000uF的电容鼓包了且发热,电压从1.4伏慢慢上升到1.8伏,但很不稳,估计漏电了。平时修手机,没有同样的电容,等找到换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年前的机器没售后了,检查了一下,供电的电源板上有个16v1000uF的电容鼓包了且发热,电压从1.4伏慢慢上 ...

这种电容 修电脑和显示器的有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 修电脑和显示器的有很多

换了电容,供电电压达到5v,完美显示

网友:
试换了电容吧!

网友:
我前两天才修的一个,两个这样的电容都鼓了,直接换了就好

网友:
一般是5V的啊

网友:
查屏参就知道了

网友:
示波器都修啊

网友:
这种现象是屏背光供电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容,供电电压达到5v,完美显示

能上传所换元件及电路实物图吗?

网友:
你说的屏电压?不怎么理解?  逻辑板上有很多组电压的  不知道你问的那个电压?

网友:
都鼓了直接换掉。。液晶的很多都是这电容。

网友:
显示器中 最常见的问题了

网友:
LCD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