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7A改集显(版号KL9)去独显 改为 集显 的具体方法,付费求!

楼主(2017-02-23):
~~E47A改集显(版号KL9)去独显 改为 集显 的具体方法。
用加悬赏分或者传给我文件,发红包或淘宝买都成-----我手头有
几块板子都是是显卡不良,看你发的帖子没有列出具体对换说明
等。。。

这个帖子有人改说不成功!应该是缺少一些具体内容不。

网友A:
这个单独显,集显供电元件没用料,不好改.曾经尝试过不成功.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8290-1-1.html

改完要是装集成显卡驱动不启动就要把集成显卡供电上下管和周围电路加上以前我对照集成主板改成过附件中的我昨天刚改了能显示但是南桥坏了不认硬盘光驱客户不修了就没试能不能装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独显,集显供电元件没用料,不好改.曾经尝试过不成功.

我手头有三张板子都是独显问题,换淘宝买的显卡还是不行!淘宝芯片真不靠谱---主要是这个显卡散热部分设计不好,生铝骗死人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8290-1-1.html

谢谢你的提供的资料~~你这资料中改线路后,是只亮屏图片-----有进系统安装集显驱动试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提供的资料~~你这资料中改线路后,是只亮屏图片-----有进系统安装集显驱动试过吗?

我改的亮机了 但是不认硬盘光驱  给客户了 没试过  但是论坛好几个装上之后不启动的   我以前改过一次 是买了个旧主板对照改的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改的亮机了 但是不认硬盘光驱  给客户了 没试过  但是论坛好几个装上之后不启动的   我以前改过一次 是 ...

好的,也就是说,你以前用这个方法改成功过。这是这次的因不识别硬盘所以没能进系统试过是否OK的。

网友:
E47 集显料板谁有卖给我,对照一下

网友D:
为啥不换显卡呢,换上全新的0774207应该可以用很久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换显卡呢,换上全新的0774207应该可以用很久的呀

这个机子显卡散热做的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显卡散热做的很差!

应该不是散热有问题,,有问题还能用这么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也就是说,你以前用这个方法改成功过。这是这次的因不识别硬盘所以没能进系统试过是否OK的。

兄弟你理解错了  我上次改好了是把集成主板上集显供电的上下管和周围件全换上了才行的    这次这个是独显供电拉到集显供电上了  有人说这样装不了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理解错了  我上次改好了是把集成主板上集显供电的上下管和周围件全换上了才行的    这次这个是独显 ...

嗯,明白你的意思。我刚刚安照你提供的资料改了,现在是能进入到WIN桌面,但是显示桌面左偏,右边有一到两公分黑屏。打集显驱动时电流波动很大,安装好驱动从起到window自检时蓝屏!
如果不行,我就补上集显供电部分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独显,集显供电元件没用料,不好改.曾经尝试过不成功.

又开始逛论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开始逛论坛了??

手痒忍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