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5年苹果A1466 820-00165-A 进苹果系统正常 ,进WIN10黑屏

楼主(2017-02-23):
15年苹果A1466  820-00165-A 进苹果系统正常 ,进WIN10黑屏, 一加载显卡驱动就黑屏,不能过听到插鼠标的声音,以前是开机,不知道咋回事?有没有高人帮解释下。

网友:
进苹果系统没事,那就说明没问题啊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然后用BOOTCAMP包来打驱动试试

网友:
先用官方的驱动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我也是同样问题,进水机,背光坏了背光升压EN电阻阻止增大,更换后正常了但是进入win系统背光不工作,苹果正常

网友:
这个用BOOTCAMP驱动显卡驱动后用了不到5天又出现当初现象。一进系统就黑屏,再次重装用了不到半天又黑屏了,一直不知道啥问题,叫客户拿走用苹果系统了。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网友:
有个帖子说可能是屏线接口你检查一下

网友:
驱动问题 多半是

网友:
会不会是CPU问题呢?系统版本换过吗?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对引起的

网友:
如果苹果系统下正常,多半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7-03-31):
苹果系统没问题 WIN不一定没问题 遇到过很多类似的 问题 一般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进安全模式关闭显卡

网友:
我的也是···估计是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官方的BOOTCAMP?

网友:
显卡驱动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排除下再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