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450A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2-23):
联想K4450A   不定时掉电  估计是通病  上次也遇到一台  没 修好 那台掉电频率更快 偶尔能亮机  亮机十几秒 就掉    这台是亮机   10~20秒内 掉  掉电在触发还能亮机  在掉  刷过BIOS 换过内存

网友:
w我的不触发  有时候能亮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有时能显示。如果正常显示进系统都正常。大部分上电掉电。不固定的,有时0.2  有时0.6   有时1.2      谁有这个图纸。

网友:
上示波器看看各大供电有异常的没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好了吗   我现在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吗   我现在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修好了,是显卡供电问题,把PG切断不掉了

网友:
这机器还没碰到过

网友:
不亮的时候电流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