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亮机bios

楼主(2017-02-23):
华硕B85-PRO GAMER,版本是0404,直接从好板子上面备份下来的,绝对可以用,论坛上的有些不能用,有用的加个分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上传文件了,不好意思

B85-PRO GAMER,0404.zip

网友A:
论坛那个不好用?有链接没?

网友:
之前我刷了一个论坛的上不了i5的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那个不好用?有链接没?

之前我刷了一个论坛的上不了i5的u。大神,另外问你个事,华硕B85主板旁边有个小供电,有个电感和一个8脚贴片,8脚贴片上只写了29 1d,下面一行是u28,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型号,你知道吗?主板型号是B85-PRO GAMER,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刷了一个论坛的上不了i5的u。大神,另外问你个事,华硕B85主板旁边有个小供电,有个电感和一个8 ...

最好来个图,不过看你说的,我想是不是显卡槽附近的那个RT8065,这玩意配合一个贴片电感,输出1.05V的ME供电给PCH桥使用,如果这玩意损坏,会导致主板无法发出时钟,会重复的上电掉电。华擎主板惯用这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来个图,不过看你说的,我想是不是显卡槽附近的那个RT8065,这玩意配合一个贴片电感,输出1.05V的ME ...

就是这种结构,大神,新款主板的知识在哪可以学习啊,有相关书籍吗?加个好友吧,有相关的维修群吗?论坛回复一般没那么快,像你这么热心的高手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种结构,大神,新款主板的知识在哪可以学习啊,有相关书籍吗?加个好友吧,有相关的维修群吗?论坛 ...

迅维就有的学啊,多看多学,多看看新板子的图纸,自然就明白了,经验都是积累得来的。

网友(2018-03-05):
BIOS那  怎么没有看到文件啊  下翻了半天终于看到了

网友:
我的板子挂了,看看楼主的固件能救活吗!

网友(2018-04-07):
主板ASUS B85 Pro Gamer,可机BootDevice灯常亮,提示The Data in the EC/EC Flash might be crashed! 不知道是不是Bios 挂了!

网友:
下了楼主的BIOS刷上去就亮机了,

网友(2019-06-16):
谢谢分享  下来
试试看

网友(2020-09-06):
谢谢分享  下来试试

网友(2023-11-29):
不知道速度快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