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进水修复

楼主(2017-02-23):
早上同行拿来一台联想G50-70笔记本    插上可调电源  按开关  发现不触发,拆机发现有进水腐蚀

洗板水涮涮涮   发现没怎么严重 没有掉件  打阻   没短路   插可调电源,电流0.012A  按下开关  可触发了,但是掉电。再看了下腐蚀的地方,发现D15附近各脚位有好像也有点腐蚀,看了下电路图。发现是连到开关和EC的。而且D15的2脚只有1.8V左右。

测上拉电阻R83电阻一头有3.3V   一头只有1.6V。肯定不正常的,换了一个100K的电阻上去后,电压正常,再次上电,发现还是掉电。再看D15的3脚电压为0V,不正常。查图去了开关的的3脚。同样有一个3V的上接电阻,所以电压也应该为3.3V才对。

而且ON/OFFBTN#这个信号  低电平有较   开机的时候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吧  ,因为如果为低  就是关机了   所以才开触发掉电,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同样是测R114电阻一边有3.3,一边无电压 。更换这个电压后,顺利触发亮机   不再掉电。

小小白第一次发贴,写得不好  。

网友:
发贴不易啊,加分鼓励。。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写的很精彩

网友:
进水的要么好修,要么难搞

网友:
不容易呀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