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主板没有5V电压无法开机

楼主(2017-02-23):
5V只有2.3V,开关针无3.3V,无法开机。看了下论坛和这个里的问题应该是差不多,(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565LIPINEI V1.0(ECS-TIGD-LI3 V1.0) 无3、5VSB,查看时序先有5VSB现有3VSB,量得5VSB的PWM芯片7脚电压仅为0.4,将U27、U28对调后有5VSB无3VSB,用RT9202代换U28后再补上DD4这个料后3VSB正常,触发正常亮机)。图纸又看不太懂找不到U27 U28.我发的图片里的几个点是2.3V,  P1403EVG这个画红圈的是5V电源管理芯片么还是有2.3V的这个芯片是。

TIGD-LI3 V1_0_FINAL.pdf

网友:
看图纸管理芯片是78L05D,但在板子上找了半天没找到。U27 U28也没找到

网友A:
图纸与板不符。该板用电源输出几伏?

网友:
回复了看看 没有积分了

网友B:
无3、5VSB?你的电源确定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与板不符。该板用电源输出几伏?

联想小机箱E420,   19V外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3、5VSB?你的电源确定工作了?

联想小机箱,主板CPU一体的,外置19V电源。电压少5V和开关针3.3V

网友:
有些一体机的主板电源模块是分开的,和台式机差不多

网友:
找不到哪里的问题了,也不知道哪个是5V电源芯片

网友C:
从电源口跑一下线看看到那个转换芯片了

网友D:
和本子一样,找3V5V待机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从电源口跑一下线看看到那个转换芯片了

连到靠近电源口的那个19V芯片,123针输入19V,4针输出9.7V 5678针输出19V,芯片上面有个小电容,一头输入9.7,另一边输入19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本子一样,找3V5V待机芯片

会不会是三极管或者MOS管转换出来的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3、5VSB?你的电源确定工作了?  联想小机箱,主板CPU一体的,外置19V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到靠近电源口的那个19V芯片,123针输入19V,4针输出9.7V 5678针输出19V,芯片上面有个小电容,一头输入9 ...

那应该是个稳压芯片,

网友:
找到5V输出芯片了,不小心把一个八脚的小芯片烧掉了,S32 CSK155在开关针旁边.淘宝上都找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
看不出来就跑线找待机芯片吧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