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6系列高端本

楼主(2017-02-23):
机器型号:戴尔14-7447
主板版号:DA0AM7MB8D0
机器故障:待机正常 触发0.04 之后掉电。
维修过程:拆出来主板之后 观察主板 无异样,测试电压 3v5v 正常 1.35v内存供电正常。 1.0v桥供电正常。   显卡供电 和cpu供电没有出。  先从 ec 条件查起。 什么 pwrok hwpg slps3 啊好像都是3.3v电压。   测测电压吧 avcc  vcc      当测到+3.3v—run 电压不正常  只有0.2v 这里有问题

查找 此电压时显卡供电 发出来的 pg

经过测试 显卡供电 vcc  +5vRUN 没有电压  继续查找

+5v RUN 是由pq35 +5valw  转换过来的    查找 pq35 在哪里的时候    问题修好了  看下图

看到了吧 pr138 歪了 放正之后完美亮机。

维修很简单 发帖很复杂。 看到的加个分。大版主 能不能加精!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7447

 会员13002992元2023-2-8 15:13

网友:
仔细观察主板能省很多时间

网友:
广达的贴片机就这水平呀

网友:
现在的主板没去碰 东西都会歪

网友:
这机子摔过吧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清理个灰尘,不不显示了

网友:
这个电阻为什么会歪了呢,,难道摔过,,

网友:
这个也被你秒了

网友:
哇靠 6系都开始修了

网友:
6代的应该还没有过保吧

网友:
观察仔细可以少走很多路。
话说回来6系不是还在保吗?

网友:
第一次看到贴片自己掉了的。

网友:
这钱真好挣呀

网友:
估计把笔记本摔碎也不能把电阻摔歪吧

网友:
好。顶一个先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思路很特别! 显卡供电 和cpu供电没 有出一般先查供电。而你却
从 ec 条件查起。

网友:
虽然不懂,感觉高大上

网友:
顺藤摸瓜   电阻问题虽然难查  修好以后不怕返修

网友:
我也有个6代联想YOGA,关键是tm没图纸,芯片的PDF也搜不到,晕啊

网友:
你这机器不是在baone保内吗??   认  真观察下在动板节约时间

网友:
思路清晰,秒杀节奏,加分了

网友:
高手,新手来学习

网友:
是PR183,不是138吧

网友:
你看清楚+3v_run怎么可能是显卡供电芯片的PG呢!

网友:
学习了,修机就要这样才行

网友:
这归于人为损坏了,可能是人自己拆解造成的

网友:
成天都发点这一种帖子, 能否发点加点无显示类的帖子, 信号类,不跑马类

网友:
少供电,怎么查上EC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动过!

网友:
估计又是设计有问题,就像DELL的那款一样

网友:
这么夸张,关键是这怎么造成的?

网友:
应该不是自己歪了吧,应该是上次拆机擦歪了的。。。。

网友:
这个不是自然坏的

网友:
维修一定要细心,还要仔细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