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扩容,和IPADMINI解ID求教

楼主(2017-02-23):
苹果6扩容,和IPADMINI解ID求教
如题,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苹果6扩容,拆硬盘总是害怕反面的CPU爆掉,所以温度时间一直不敢弄太高
导致硬盘低下总是掉点。   如何保证反面不爆

IPADmini 解ID   解了2次都是   吹硬盘尽量的不碰到CPU,结果CPU还是爆掉。  如何保证CPU的安全。?

希望有经验的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多加练习吧,多找料板练习

网友:
拿ID板练练  多练

网友:
手机 只能是多练 没啥捷径

网友:
我很佩服你,这几个机子都是相比较容易的,你要扩容5s才知道什么是难

网友:
另外我的温度都开到350了 。ipadmini2换硬盘,就几天前,因为我们这天气冷,其实都没事,只要你胆大心细,不要硬翘,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