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海信TLM32V88PK液晶电视机的检修

楼主(2017-02-23):
该机AV状态伴音正常,图像花屏,好像CRT显像管电视机负像似的。笔者一看第一反应是逻辑板故障,拆机,一看逻辑板不是和屏一体的,心中高兴,这样的不用压屏,再一看逻辑板上有AS15-HF,大部分这种现象凭经验都是该集成损坏,上网看该逻辑板60元+10元快递费,该集成2元,于是购2片和其他原件,快递费也是10元,还是自己换芯片赚的多点,4天后到货,经过20分钟工作,芯片换上了,装机并试机,一切OK!!

网友:
楼主很顺呀,这种逻辑板的通病..........

网友A:
经验丰富!只用一把风枪拆焊的吗?

网友B:
这个芯片真是捡钱的活儿,我也换过一次,确实是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丰富!只用一把风枪拆焊的吗?

你好,用风枪,刀头烙铁,呵呵呵!!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xNjI1NjE2MA==.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顺呀,震中逻辑板的通病..........

你好,呵呵呵,是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xNjI1NjE2MA==.html

网友D:
AS15坏一般都是鬼脸,就是楼主焊工有点差,这种芯片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焊接,风枪温度360度,时间稍微长点,加焊油吹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真是捡钱的活儿,我也换过一次,确实是通病来的

支持,确实是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AS15坏一般都是鬼脸,就是楼主焊工有点差,这种芯片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焊接,风枪温度360度,时间稍微长点, ...

你好,焊盘上锡多了点,后用吸锡线吸了就好了,呵呵呵!!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xNjI1NjE2MA==.html

网友:
楼主很是心细 还用锡纸防护了

网友:
就是所谓的鬼影吧奇美屏通病

网友:
修大屏的可以收上价格

网友:
逻辑板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