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23):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重摔不开机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后,首先仔细观察之后再动手修,主板完好无明显摔裂的痕迹,加电看电流变化。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1

  看电流变化结果是短路,大电流。

  修机中有种经典方法叫松香法,原理就是根据主板短路一定会发热,再根据松香融化的快慢来判断故障点的一种维修方法。因为短路电源表直接打表,将电源表电压调到2.8V,然后熏松香,看融化程度。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2

  很明显电子开关管Q1403最先融化,拆下Q1403,然后测量底脚阻值,结果Q1403的B1(B2,B3,A2,A3)接地,正常阻值325,然后我们看这路通哪儿?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3

  这路通的地方非常多,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继续,我们只能挨个排查,从简单风险小的开始,已经拆了Q1403,就直接短接它,如图: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4

  C1C2C3任意一点连A2A3B1B2B3。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5

  接下来挨个拆基带电源、电源、大音频。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6

  拆完,这路依然短路。剩下的还有背光IC U1502,接着用松香熏。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7

  背光IC和旁边的C1552,C1597,C1530,C1531,C1505都易坏,我们直接拆背光IC,发现还是接地,然后扣了这5个电容,然后加电测试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8

  终于不接地了,接下来就是把拆掉的东西全部补回。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9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10

  装好之后,加电开机测试。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11

  手机再次复活。

  相关阅读: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6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5-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iPhone 6Plus短路大电流维修思路,熏出来也是这路短路。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12

  6和6P在维修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像这路接地,故障点和6代就不同。

  这台iPhone 6Plus拆掉基带电源和主电源,这路还是接地,再拆大音频,加电测试不接地了,问题找到了,再将拆下的IC补回。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13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14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15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16

  中间发生一个小插曲,装好之后加电开机测试,按开机键没反应,无触发第一时间想到主电源坏了,再重新更换一个新的。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17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18

  然后加电开机测试。

iPhone6/6Plus重摔不开机维修 图19

  到此,iPhone6和iPhone6 Plus加电短路大电流维修过程到此结束,手机也再次复活。

网友:
楼主的烧鸡大发好漂亮!

网友:
这个熏松香法,真心伤身体。当然修此机人的技术,的确很厉害。

网友:
重摔的机器 一般都不修 看楼主维修好厉害

网友:
不错啊,搞得好,你这是怎么涂的松香呢

网友:
摔得手机为什么会有大短路

网友:
哎,修手机就是拆拆拆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太好修,不是这里坏就是那里坏的,不过修这个机器的人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的手工真是不错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楚,技术不错。

网友:
烧机比热成像实惠

网友:
抱歉 发错了

网友:
楼主手工真不错 没有出现二次故障

网友:
这也可以啊!6b

网友:
苹果也是有意思 摔也能摔出大短路来

网友:
这种拆法估计很多要要拆死机器

网友:
没查出短路,先拆死机了

网友:
66666666  标准的短路烧机大法······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   厉害了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起

网友:
妙。手机的手工真的比电路重要。

网友:
松香熏得好,好匀。怎么弄的

网友:
手工很棒啊

网友:
技术了得  不简单

网友:
松香烟熏   除了用烙铁  还有其它好点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