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P229HQL,显示器局部像蒙了一层纱,还有救吗?

楼主(2017-02-23):
开机时是好的,点10分钟左右就这样,换了主控芯片。,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问题。请大神们指点下啊。

网友:
这样的修不好了吧

网友A:
你已经刷过程序了吗

网友:
估计是修不了了,,,

网友B:
液晶屏本身问题 不好修了

网友:
换排线试试。

网友:
屏问题,这种现象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屏问题了,放弃吧

网友:
那就够呛了,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本身问题 不好修了

是屏的问题,我是想知道屏的哪个部分的问题。VGL,VGH,GM电压都正常的。感觉是哪里不稳定。逻辑板主控也换过了,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回复大家,屏的问题是肯定的。驱动板都换过了,屏线驱动统统是排除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刷过程序了吗

刷过程序,换过板。

网友:
坏屏!!三星屏!!!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的修屏高手都不行,不知道原来教液晶的覃老师能不能修

网友:
屏逻缉板坏了 没资料是很难修的

网友:
二级驱动芯片

网友:
二级驱动芯片指的是哪个啊。。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有发烫的元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