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T510不触发

楼主(2017-02-23):
  客户拿一台THINKPADT510的机器来 I7 独显的,说是做系统的时候不小心把水弄到机子上了。。不开机了插上电流表 0.01 有待机。拆机后电路板上没发现有进水痕迹,测 3V  5V  待机都有。。心里犯咕嘟了。。估计又是难修的机子了。。上论坛找电路图吧。。查看电路图。。键盘开机脚位 CN1  19脚的开机 测试电压3.3v有,接着查EC。。看电路图 EC的33脚 PWRSW 信号测试有3.3V  再看27脚 ETRST# 测试也有3.3V  信号都是发送给桥的。。测得桥没有明显短路现象。。但是外围条件都满足了。。不触发。。多半是桥坏了,(我一般是这样判断的,水平只有这样)没有备件。。买吧。THINKPAD的机子 BGA芯片上都有黑胶。。难取。。。上BGA台。。温度调好。。温度到了。。很小心的慢慢撬,就是撬不动。。怕把电路板搞坏,设定的时间到了。。没弄下来。郁闷中。。从BGA机器上取来等冷了再重新来过。。这个时候 突然看到论坛上看到一个帖子 说 桥空焊。。加热后 可以了。。 我想反正都没取下来 冷了试试吧。。通电测试。。竟然开机了。、我勒个去。。还有奇迹出现。。装上屏。。亮机。。最后总结是。。这个机子到底是不是进水引起的 我也不确定了。。但是既然 论坛上出现过加焊后亮机 加上我的这个例子 这个机子应该有桥空焊的 通病。。以后同行们遇到类似的 可是试试。。说不定就是奇迹出现了呢。。水平不行。。,很少发帖,多多包涵

网友:
运气好 ,这都能开机,这种桥容易爆珠

网友A:
桥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不怕返修? 桥没 重新直球做? 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型号是什么

bd82qm57-slgz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