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DVD 维修经验实例(转)

楼主(2017-02-23):
故障现象:读碟时激光时有时无
维修思路:查看激光头组件无大碍,排线接口无异常,更换机芯故障不出一时陷入僵局。
解决办法:反复检查时用手下力气按存储器25t16出现蓝屏乱码,且激光死,分析数据对比出现错误,重新烧固件试机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固件代码地址出错可引起激光不正常工作。
故障现象:美国卓然公司第三代解码芯片,型号为ZR36710X,机心为DVS公司产品,型号为DSL710A,兼容多种碟片播放,内置AC-3解码输出等功能。
 [例1]开机VFD不亮,全部功能失效,俗称死机。
  经查各路电压正常,根据故障分析,初步认为故障部分应在系统控制电路上。首先更换CPU C1610外接晶振Y1 16MHz,试机无效。再更换ZR36710X外接晶振Y2 27MHz试机无效。怀疑两块EPROM存储器不良,使得CPU无法读出正常开机程序,将两块存储器全部换新试机,故障依旧。此时感觉检查无处下手,突然想到ZR36710X引脚细密,发热量大,会不会出现脱焊现象?逐一补焊ZR36710X{41}~{80}脚无效,再补焊{1}~{40}脚后,故障排除。
 [例2]工作一段时间后热机无声音,图像及一切功能操作正常。
  此机主声道音频D/A采用高品质CS4340芯片,环绕及中置均采用同系列CS4334芯片,查三片音频D/A芯片电压无异常。根据现象分析,图像及操作功能正常说明此机系统工作基本正常,问题只能出在ZR36710X至音频D/A芯片的连线上。最后在补焊ZR36710X{81}~{120}脚后故障排除。
 [例3]热机一段时间后出现例1故障。
  经查各路电压正常,补焊ZR36710X{1}~{40}脚无效;补焊CPU 16MHz晶振后故障排除。
 [例4]故障同例1。
  查各路电压正常,在代换CPU 16MHz晶振后故障排除。
 [例5]不能读DVD碟,能读VCD碟片。
  根据经验,一般是DVD机心不良,换新后故障排除。
  二、TD-3500机检修
  此机机心型号同TD-3000,但伺服板比TD-3000所用机心的伺服板小很多。解压芯片采用ESS公司新品ES4408F,内置AC-3解码输出等功能,音频D/A芯片采用三片CS4340输出,图像D/A采用高性能AVS3169芯片。
 [例1]声音正常,图像色彩失真。
  用S端子及色差输出故障依旧,试换AVS3169外接27MHz晶振及其C6、C7两只22pF小电容无效。根据经验,补焊ES4408F{105}~{156}脚后故障排除。
 [例2]开机VFD无显示,全部功能失效。
  查各路电压正常,代换27MHz晶振无效,在补焊ES4408F{157}~{208}脚后故障排除。
 [例3]VFD无显示,其他均正常。
  查VFD灯丝电压3.3V正常,栅极-20V正常。分析此机一切功能正常,所以由解压板CN2输出到VFD驱动IC的信号应无问题,再细查PT61312外接元件无异常,试将PT61312换新后试机,故障排除。
 [例4]只读DVD碟,不读VCD碟。
  根据现象分析应是机心光头出现问题,便试调光头功率以便修复机器。此机心伺服板比TD-3000机心所用伺服板小很多,将机心反过来可看到激光头上有两只小电位器,估计分别用来调整DVD激光头及VCD激光头功率用。用数字表测量两只电位器阻值分别为460Ω和1.6kΩ,但却不清楚哪个是调整VCD光头的。因为读DVD正常,为了分辨二者,分别逐一加大两只电位器阻值后再让机器读DVD碟。发现当将阻值为1.6kΩ的电位器加大至2.2kΩ后读DVD碟不正常,由此确定阻值为460Ω的电位器是调整VCD光头功率的,试将其调至400Ω后,故障排除。
  三、TD-3300机检修
  此机采用新型松下全息机心。解压芯片采用美国金娃产品,型号为ZiVA-4.1,此芯片一大特点是其内部已含图像D/A电路,可直接输出四个图像分量信号,分别完成图像分量输出、S端子输出及普通视频输出功能。它内置AC-3解码输出,音频采用六声道D/A CS4228 A-KS芯片。检修实例如下。
 [例1]全部视频输出无图像信号,有声音,其他功能操作正常。
  根据现象分析为解压芯片内置视频D/A电路出现问题或输出外接通道故障。经查ZiVA-4.1几个图像信号输出脚时,发现{139}脚普通视频脚为0V。细查其外接贴片元件无损坏,由此判断{139}脚确已损坏。但其{133}脚Y信号、{151}脚C信号及{145}脚R信号并未见损坏。为何这两组图像信号均无输出?经仔细检查电路终于发现原来S端子Y信号、图像分量Y信号及普通视频信号均共用{139}脚输出,而{133}脚却悬空未用。所以一旦{139}脚损坏后,便造成所有图像端均无输出现象!试将电视视频信号输入端直接碰{133}脚,发现出现亮度很高的彩色图像。想到此时{133}脚未外接阻抗电路而悬空输出,所以图像亮度过大亦应属正常现象。测其电压果然较高,为3V左右。由此看来用{133}脚代换原{139}脚输出图像信号应无问题。便将{139}脚输出线路切断,再将{133}脚输出信号接入原{139}脚阻抗电路(最短连线是将C107及C108热端短接即可)后试机,全部图像信号输出正常。此时再测{133}脚电压仅为0.5V左右。
 [例2]开机VFD无显示,一切功能失效。
  观察VFD灯丝不亮,查电源板各组电压均无输出。说明开关电源未起振。此机开关电源IC为KALL0380R,查各组输出电压负载无异常,再查电源IC各脚电压后发现第{3}脚无启动电压。继而查出启动电阻R2 62kΩ1W开路,换新后试机,故障排除。
  四、DVD2500机检修
  此机为TCL公司早期产品,电源采用遥控待机轻触式电路。内置杜比环绕5.1声道输出等功能。采用松下单束光系统机心,检修实例如下:
 [例1]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进入待机状态。
  根据故障现象初步判定是控制系统出现问题。因为此机线路板较多,各板元件密集,为减少维修误判,所以找来一台同型号正常机做对比检修。逐一代换两台机上电路板后发现故障机是电源板出现问题。细查电源板上各元件单元竟无异常发现,只好用逐一代换元件的笨方法来维修。首先代换元件TOP 223Y及其外围元件,发现换新TOP 223Y后故障消除。将拆下的TOP 223Y和正常TOP 223Y测量对比无异常,估计原TOP 223Y负载性能不良。
 [例2]待机正常,开机出入盒正常,但放入碟片后主轴电机旋转几圈后机器自动进入待机状态。
  经查此故障原因同上例,更换TOP 223Y后故障排除。
 [例3]只读VCD碟,不能读DVD碟。
  根据现象分析应为机心光头故障。清洁光头,无效。将光头换新后故障排除。
  小结
  由于DVD机芯片体积愈来愈小,引脚多且细密,发热量大,容易造成芯片脱焊而导致各种故障现象。据笔者近两年来维修统计,由芯片脱焊造成的故障约占修理量的35%,仅比机心光头故障率40%低一点。所以由于芯片脱焊引发的DVD机各种故障应是DVD机检修重点之一。
故障现象:死机的检修方法
1、 检查供电,5V 3.3V 1.8V是否正常
2、检查晶振是否起振
3 、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4、内存是否工作(检查内存与主控之间的电阻或排阻是否有通信,这个可能要用示波器看是最好)
5、 软件是否正常(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经验,记录下软件在开机启动时的波形来判定,也是要用示波器)
移动和车载DVD还要检查MCU是否正常。
6 、CPU要正常
故障现象:DVD机开机无屏显
维修思路:可以先看一下25F80存储器,重写程序。
解决办法:下面说一点体会,维修8202L的机器时,如果遇到不开机故障,如开机显示屏不亮,电视视频没有开机画面也没有加载信号时,可以先看一下25F80存储器1脚有没有3.2伏电压,如果有的话就重写程序就OK了,如果没有的话,检查1脚到地的电阻,电阻为零时,更换8202L芯片,电阻不为零时,请检查5伏变3.2伏电源。一般为S8550和IN5399有问题。如果不想检查的话,请更换两个S8550和两个IN5399,故障就修复了。
经验总结:请同行不要见笑!
故障现象:按开关主机无任何反应。
维修思路:可能是接触问题,电源芯片损坏,电容有爆裂。
解决办法:仔细查看主板有烧坏痕迹,用热风枪取下坏件,万用表测TD1410的2P,3P有无短路,测8202RQ的电源供电脚,测720C的供电脚有无短路,更换电源芯片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引起烧1410的一般是大电流,电容短路造成。

故障现象:开机电源灯亮,屏一闪就无。
维修思路:查720供电,RQ供电情况,看机芯有无反应,撤换TV可以工作。
解决办法:机芯不能够动,怀疑是数据丢失,拆下25存储器重写数据,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数据丢失各芯片的供电是正常的,重点查1.8和3.3,5V电压。

故障现象:MTK1389无电源。
维修思路: MT1389集成了解码功能和系统控制,解码电路如果要正常工作必需具备:电源正常、时钟信号正常、复位正常、FLASH运行正常、SDRAM运行正常。MT1389具有两组供电电源,一组是CM3406稳压得到的3.3V电压,另一组是由LM1117MP-1.8稳压得到的1.8V电压。
一、3.3V稳压电路( CM3406 )  CM3406开关稳压IC主要引脚功能为:    P3:DC IN   P4:SW OUT   P5:GND     P6:比较电压输出     P7:交流反馈     P8:使能端(ON/OFF控制)  在维修过程中,主要查看DC IN及ON/OFF使能端电压是否正常。  可调稳压IC只要调整比较端值,即可调整其输出电压:  VOUT=VREF*(1+R上/R下)
解决办法:更换电源管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主要查看DC IN及ON/OFF,MTK芯片组常见故障。

故障现象:开机无彩色,调了制式还是依旧。
维修思路:27M晶振异常,FPC接触不良。在DVD中﹐晶振頻率通常采用27MHZ﹐用于對CPU﹑DSP﹑D/A等具有運算處理或存儲能力的電子元器件內部提供時鐘信號(高頻)﹐用于定時﹑加載﹑混頻等作用。时钟信号是整机工作的一个重要要素,时钟信号有无或是否正常都会影响到整机的正常工作 (通常开机无彩色亦是由晶振频率不正常引起).此电路与我们以往的DVD时钟电路工作原理一样,XI为时钟输出,接在MT1389的P234脚,XO为时钟输出,接在MT1389的P233脚。
解决办法:查晶振有无压差,排线完好,更换27M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部分主板数据错乱可能出现无彩色,如720的25X10存储器数据。

故障现象:主板无复位。
维修思路:要有复位必须时钟正常,电路分析:接通电源后,DV+3.3V电压加到C63正极,复位三极管Q16的基极,其基极因TC217的充电特性,在开机瞬间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按指数上升, 加在Q16的基极,Q16导通,集电极输出的低电平加到MT1389的P108进行复位。随着TC217充电的结束,Q204的基极下降低电平至Q16的截止电压,Q16截止,发射极为高电平,复位过程结束.
解决办法:更换复位三极管,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供电,时钟,复位时CPU工作的先决条件。

故障现象:按键错乱,不能快进,快进时系统显示忙。
维修思路:怀疑是数据错乱引起,MT1389与FLASH的通讯  FLASH﹕即閃速存儲器。
作用﹕存儲設計好的程序﹑指令﹑數據(含开机画面,OSD语言,键盘等)。P26:CE使能信號   P28:OE 外部儲存輸出啟動 P11: WE 寫入啟動信號 P12:RST 復位信號     RA0-RA18讀取地址數據接口   RD0-RD7讀取串行命令數據接口 MT1389与SDRAM的通讯  SDRAM﹕靜動態存儲器﹐即常說的緩存器。作用﹕對FLASH中調出的指令﹑(DSP)數據或計算出的指令﹑數據及音視頻數據等瞬間存儲處理。P38:CLK時鐘控制信號   P37:CKE 時鐘使能   P19:CS片選信號   P18:RAS 存儲行地址     P17:CAS存儲列地址   P16: WE寫入啟動信號     P1/14/3/9/43/49: 3.3 VCC 電源   P39/15 :UDQM /LDQM數據輸入輸出屏蔽       MA0-MA11存儲器地址數據接口   DQ0-DQ15存儲器串行命令數據接口   P20/21 :BA0 /BA1存儲單元選擇地址
解决办法:重新烧写数据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FLASH存储器(25型)里面包括有开机画面,OSD,键盘参数。

故障现象:有伴音无图像。
维修思路:液晶灯管坏,视频信号没有送到。视频输出   MT1389内部集成了视频编码器,所以从MT1389内部直接输出模拟的视频信号;其信号如下:
        P179:HSYNC 行同步信号
        P181:VSYNC 场同步信号
        P187:Y3 全电视信号CVBS
        P189:Y2 S端子色度信号C
        P191:Y1 S端子亮度信号Y
  以上信号经过低通滤波后直接由输出端子输出。
解决办法:补焊灯管基座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首先查看用无暗信号,确定是灯管,灯管有无供电。

故障现象:不读碟(VCD可以读)
维修思路:数字信号处理流程
    从机芯部份传送过来的A、B、C、D、E、F信号,首先送到MT1389的P10(P4)、P9(P3)、P8(P2)、P11(P5)、P18、P19脚(P2-P5为DVD信号输入,P8-P11为VCD信号输入);同时从机芯送出合成的RFO信号,送到了MT1389的P6脚;经MT1389内部预放大器放大处理后,此时信号在MT1389内分为两部分处理:
        一部分经MT1389内部数字伺服处理电路处理后形成了相应的伺服控制信号,分别从MT1389的P42脚、P41脚、P37脚、P38脚输出聚焦(FOSO)、循迹(TRSO)、主轴(DMSO)、进给(FMSO)伺服控制信号,并送往驱动电路BA5954进行驱动放大,经驱动放大后分别带动聚焦线圈、循迹线圈、主轴电机、进给电机。其中聚焦和循迹伺服用于校正物镜并使激光束正确地从光盘上识读信号。进给伺服用于带动激光头作径向移动,对光盘进行扫描。主轴伺服用于控制主轴电机按碟片刻录的速度读取信号,带动碟片转动。
      另一部分RFO信号经MT1389内部VGA压控放大器放大、均衡频率补偿等处理后,由内部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当机芯读取的是CD/VCD信号时,此时,这些信号在MT1389内进行EFM解调,然后在其内部完成CIRC(交叉交织里德所罗门码)误差校正后,再输出至后级进行音视频解码;当机芯读取的是DVD信号时,这些信号在MT1389内时行ESM解调,然后在其内部完成RSPC(交叉交织里德所罗门乘积码)误差校正后,再至后级进行解码。•   控制信号处理流程•   激光功率自动控制
解决办法:机芯是双物镜的,一个是管DVD,一个是管VCD,更换机芯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部分机型FPC可导致不读碟。

故障现象:主板不工作。
维修思路:电源工作正常   复位电路工作  晶振起振   FLASH工作   SDRAM工作     EEPROM工作     显示开机LOADING
解决办法:
经验总结:更具体故障检测。

故障现象:8202RQ主板不开机,电源灯不亮。
维修思路:查电源指示灯的供电三级管,主板有无明显烧坏痕迹。
解决办法:主板的音视频输入端口有一74系列的集成块烧坏,查明是数模转换IC,更换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很少见的故障。

故障现象:不读碟
维修思路:机芯老化,排线损坏。
解决办法:检测排线发现有裂痕,更换故障依旧,更换机芯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排线不良可能导致机芯坏。

故障现象:不开机,MT1389DL芯片组。
维修思路:电源有无输出。
解决办法:查电源无输出,电源芯片供电正常,跑电路有短路,查到78L05旁边的电容短路,更换78L05和电解电容,故障消失。
经验总结:遇到不开机要查电源输入和输出是否正常,对地测电阻。

故障现象:开机用一段时间就黑屏,DVD在工作。
维修思路:说明是显示屏供电问题
解决办法:查高压板,灯管电路,按工厂要求更换分压电阻,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厂家设计缺陷。

故障现象:不开机-8202RQ-720C
维修思路:电源短路,保护电路启动了。
解决办法:跑电路发现电路TD1410击穿,三端稳压短路,TQ短路,拆下TQ芯片发现该芯片短路损坏。更换主芯片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不开机查电源有无短路,对于电路简单的厂家。

故障现象:不读碟
维修思路:怀疑是四驱马达问题,5888四驱电机驱动IC
解决办法:更换机芯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家常饭

故障现象:一台8202RQ-126T开机不能自检。
维修思路:怀疑是主板有短路,高压有问题。
解决办法:跑电路发现有一电感击穿了,更换后还是短路现象,继续查屏逻辑板无故障,发现高压板有一电容100,16的电解电容击穿短路,更换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不能复位查电源和高压板有无短路现象。

故障现象:8202TQ开机蓝屏
维修思路:可能是数据丢失,要么是电源管没有供电3.3-1.8V电压,短路。
解决办法:测试25X80的8脚片选端有短路,继续跑电路发现有多处短路,怀疑TQ损坏,拆下测试无短路故障,更换同型号芯片TQ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蓝屏有几种可能:1.供电,2.软件丢失,3.短路故障。

故障现象:8202RQ开机无声
维修思路:扬声器开路,线圈短路,伴音功放。
解决办法:检测扬声器是完好,查如耳机无声,说明功放出问题,测2068发现有短路带有异常发热,更换2068功放,试机OK。
经验总结:无声,重点查扬声器,功放OUTPUT端有无2.5-3.0V电压。

故障现象:8202-720C不开机故障
维修思路:电源供电,25存储器数据
解决办法:查电源正常,更新25X10数据故障消失。
经验总结:720软件问题。

故障现象:开机白屏,无三基色。
维修思路:720无VRGB输出,接口虚焊,720供电异常。
解决办法:更新数据不行,更换记忆存储器无果,查720的84,86,88三基色输出电压,无,不正常,更换720C芯片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如无基色重点查接口电路,VRGB输出信号。

故障现象:不存电
维修思路:电池老化,接口不良。
解决办法:更换同型号电池,查电池电压低于正常值,有漏气现象,更换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电池漏气,老化。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MT1389DE)
维修思路:排线接口问题,无高压,液晶屏灯管坏(MT1389集成度高,包括DVD解码,视频解码,私服,驱动全在一块芯片里完成。)
解决办法:拆看FPC无断裂现象,检查高压回路发现有一电感击短,查电感接的MOS管有短路,更换高压板,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产生高压注意看供电,接口问题也常有。

故障现象: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维修思路:估计是电源保护了,局部有短路现象。
解决办法:跑电路发现USB接口坏,造成短路。5V电压电路可导致电源无输出。
经验总结:更换尾座,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开机不读碟片,激光正常,主马达电机不转。
维修思路:怀疑是四驱芯片短路,供电管损坏。
解决办法:跑电路发现一个贴片3401的官子烧毁,这是有短路才造成的,继续查其USB接口短路,造成大电流烧毁3401的管子,更换损坏元件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发现有烧毁元器件的时候比有短路大电流,要查其根本原因在更换,否则还会烧。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
维修思路:背光灯接口,主板TD1410供电,MOS管供电升压,灯管。
解决办法:查无高压,怀疑是接口问题仔细检查后,发现有虚焊现象补焊试机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无高压先从初级检查起,逐步排除。要做好高压余电烧主板及人身安全。

故障现象:开机蓝屏
维修思路:蓝屏故障有诸多方面,数据丢失,解码芯片损坏,暂存芯片损坏,虚焊,虚焊的可能性较大。
解决办法:刷新数据故障依旧,查供电RQ,片选电压都正常,估计是RQ和暂存芯片没有数据交换,检查发现暂存有一脚虚焊的现象,加焊后试机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软件故障排除,供电正常,必然想到暂存问题。

故障现象:开机蓝屏,8202RQ
维修思路:数据丢失,RQ无供电,RQ损坏,
解决办法:跑电路发现给RQ供电的场管SI2304软击穿无5V供电,更换场管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场管软击穿容忽视。

故障现象:不开机(开机指示灯闪下就完了,不停闪烁)
维修思路:估计是逻辑板,高压板不能通过自检。
解决办法:检查电源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跑电路发现LCD板上有短路故障,查之电容击穿了,限流电感损坏,更换损坏元件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排除电源板不能开机要注意高压板的故障,因为高压是发生故障的重点。

故障现象:无伴音(MT1389,T118ES)
维修思路:测试外接耳机无声,判断是伴音功放损坏,测得输出脚电压低于正常值有内阻降低微短路。
解决办法:更换伴音功放,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无伴音大至可包括以下几类:扬声器,接口,功放,信号输入端。

故障现象:8202RQ---MST717C开机字符显示错乱,无开机画面,只显示字符。
维修思路:初步估计在逻辑板的存储器上数据问题,显示屏故障。
解决办法:更新数据后故障依旧,检查主板跑电路发现通往显示屏的RGB信号上有三个三级管其中一个烧坏,更换查还有短路,查旁边的电容发现短路,更换。试机OK!
经验总结:此类故障一般是同步信号不稳定,重点检查亮度,三基色,同步信号。

故障现象:SP8202RQ,开机没有画面,机芯可动,有字符。
维修思路:估计是存储器数据问题,视频解码芯片没有供电和不稳定。
解决办法:拆机发现电源板上有三级管A7W击穿了,跑电路78M09的输入端有短路,查到一个小电容短路0.33UF,更换相应坏件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查供电时要注意有无短路现象。

故障现象:DNS126T-不开机(RQ,MST718BE),系统不能通过自检。
维修思路:高压电路有漏电,主板电源不正常。
解决办法:跑电路查主板MP9141电源IC输出电压正常,说明主板RQ供电正常,查MST718卡,有两组供电MP9141一路送5V,一路3V3,查3V3正常,5V输出降低到1.58V说明内部有短路,更换MP9141试机故障还在,查高压发现一电容击穿,更换。试机OK!
经验总结:不能通过自检对大尺寸的液晶屏都有保护电路,注意查电容,电源IC,故障要排除完在试机多查仔细。

故障现象:DNS-808开机TV没有声音(RQ,MST720C),耳机有。
维修思路:功放?前置功放?接口问题?扬声器?
解决办法:测扬声器OK,接口没有故障,更换主板OK,更换伴音功放APA2601故障依旧,换前置功放UTC4558IC试机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

故障现象:不开机,主板不通电,诊断卡不跑。
维修思路:ATX有无5,3.3,5VSB,12,-12,PW-OK,   PW—ON电压。
解决办法:测20针脚ATX的5V,-5V,PW-OK,PW-ON短路跑电路查清楚5V共给了硬盘,软驱,97声卡,电源IC,PCI插槽,南桥芯片。除南桥芯片的5V供电以外都排除,怀疑南桥短路。
经验总结:更换南桥,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主板5,-5,PW-OK,PW-ON短路。
维修思路:查电源,97声卡,南桥,北桥,ISA,PCI-E,内存供电。
解决办法:跑电路发现北桥损坏。
经验总结:用BGA返修台更换北桥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开机自动读盘
维修思路:接触开关问题,主板芯片TQ内部击穿。
解决办法:查接触开关没有问题,主板上的TQ芯片损坏,拆下更换8202TQ芯片试机OK!
经验总结:

故障现象:开机DVD无信号。
维修思路:我有块主板为8202TQ,视频用解码TW8816,开机屏显DVD无信号,我原认为是25X80存储器数据的问题,把数据写了,故障依旧,换块主板还是依旧,结果查逻辑板TW8816有问题,于是就换了,可以工作了,可是关机在开机故障有出现了,请你指点下。
解决办法:换逻辑板
经验总结:

故障现象:读碟机头不转,有激光
维修思路:电机坏,主板上的马达驱动管坏。
解决办法:拆机发现3401烧毁,更换3401,用一个月后3401有烧毁了,烧驱动管不外敷是过流了,怀疑是电机问题,更换试试机正常。
经验总结:电机工作电流大容易烧驱动管。

故障现象:不读盘
维修思路:硬件接触不好,解码芯片虚焊。
解决办法:查电机正常,激光没有,屏无读碟字符出现,按主板实时出现,判断是虚焊引起的加焊解码芯,故障排除。
经验总结:不读碟是高发故障。

网友:
导航维修 值得看看

网友:
好长,好多,内容好丰富。复制下来做成PDF慢慢细看。

网友:
今后貌似都是安卓系统的导航

网友:
这些没什么营养啊

网友:
没有图片,看不懂是吧,我也感觉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