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无服务问题

楼主(2017-02-23):
今天接台6代无服务,搞了基带,供电也正常,串号也有,怎么修??
无服务

网友:
有掉点没有呢

网友:
现在还是无服务?测量一下射频电路

网友:
论坛有小6的维修专题贴的 你找下看看 里面有案列

网友:
功放呢?信号又不是只有系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