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华擎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7-02-23):
故障。开机反复重启。
换电源还是一样。检查电压都正常,只有拆板来修了

检查到CPU温度很烫,开心了,换了个风扇开机,还是重启,还以为是DDR不兼容,又换嘛故障依旧。
电源换了 ,供电正常,DDR换了还是一样。重先理思路,能触发上电,就不先考虑桥和EC .(个人维修习惯,因为桥不是那么容易坏)
现在就只有BIOS了.刷了开机一切正常。装机测试。。。。

BIOS献上 华擎P43DE

网友:
我有快inter原装板,和你问题一样。搞烦了的。bios看来还要再刷刷了。

网友:
外设不良有时也重启。

网友:
楼主说的反复重启是没显示前就反复重启吧?

网友:
bios都是先刷的  我就是这样

网友A:
这个诊断卡我比较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诊断卡我比较喜欢

还可以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