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530怪问题

楼主(2017-02-23):
一开始接机器上电无显示,没在意外接显不显,这个机器显卡爱坏,拆开一看显卡却是修过,于是加焊,不亮,直球有背光无显示,外接显示了,以为显卡做坏掉了,发了一个EMP8的升级版卖家说完全兼容,拿到手之后上机内接大花,外接大花,以为显卡是坏的,让卖家给我换了一个,结果还是大花。显卡不兼容。找了个740装上去还是外接正常,内接无显示,搞烦了,发了一片主板还是一样,齐了怪了。屏换过测试,开始怀疑屏线,拆开有2根确实是断了。接上之后*脏话*还是内接有背光无显示,没办法,先定一根屏线试试吧。

网友:
dell 的挑屏    刷个屏程序

网友:
应该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换跟屏线

网友:
屏线问题费这么长时间

网友:
刷下麻片试试看

网友:
应该先就屏线的问题处理呀!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屏 排除下,要不然费脑子

网友A:
这个机器修好 投入不少 加焊 换3次芯片 换主板 屏线 ……

网友:
这机器修的蛋疼  要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修好 投入不少 加焊 换3次芯片 换主板 屏线 ……

本钱都亏了

网友:
屏线换了还是黑屏
主板是换的,屏换了,屏线换了,还是黑屏,这个机器是不是必须把整机装好才会显示,或者是我发的主板是有问题,不是亏钱不亏钱的问题,客户里面有程序不能换系统,是在不行,只能买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