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CIH61MI不跑码

楼主(2017-02-23):
主板型号:CIH61M
版本:V1.1

故障现象:触发风扇狂转,不跑码。
主板高清图:

这个板子遇到好多了,大部分都是BIOS损坏,二话不说刷BIOS,涛声依旧。
直接测量PLT_RST#发现无复位。
测量全板电压全部正常,开始扫荡桥需要的条件,扫荡到这里发现异常:
第一次扫荡到这里以为是总线供电上拉,感觉这个电压正常,失误拆了很多与平台复位相连的元件,反过来查第二遍的时候才发现。
直接拆掉MN283.3V电压出来。
顺利跑码亮机,久违的画面出现在眼前。
写了这么多不是重点,重点是。。。。
。。。。。。。。。。
。。。。。。。。。
来吧。。。。用你们的分狠狠地砸我把。。。。

网友:
那个信号到桥内部是什么名字?VRMPWRGD?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楼主没说明这是什么信号。

网友:
没看懂那是上面信号

网友A:
这个7002是这板子最容易坏的一个地方  风扇狂转是一个毛病  开机掉电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那个信号到桥内部是VRMPWRGD,正常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7002是这板子最容易坏的一个地方  风扇狂转是一个毛病  开机掉电也是这个问题

学习到了,很好的总结

网友:
这电压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对于我来说,这种故障可遇不可求,可是这种故障也小,PG出问题,只要不是桥转换电路我也喜欢,空手套白狼,还不用花太多成本

网友:
各位看官,该电路图的原理,用真值表示,正确吗?当MN29为1,MN28为0,VR RDY为1(电压为+VCC)和VR READY为1(电压为+VCC3);当MN29为0,MN28为1,VR RDY为0(+VCC被拉低)和VR READY为0(+VCC3被拉低)

网友C:
总线的那个1.1V是VR_RDY 吧,这个是VR_Ready

网友D:
这型号的板子这里可能是通病

网友:
楼主没有说的很具体

网友:
这个板很多不是报警就是没有CPU供电

网友E:
分享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

主角小子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F:
修的不错。。。。看来下是VRMPWRGD

网友:
你测的那个有12V电压左右的MOS管是给系统风扇供电用,MOS的D极和CHA_FAN风扇的3脚是相连的,S极和24PIN排插上的12V相连,通过G极不同大小的控制电压,使得管子导通,D极S极相连,控制风扇转速罢了。这无需纠结。现在既然PCI-E复位都有,那么你就应该查查CPU的时钟信号,CPU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CPU座子和PCH之间的DMI总线,FDI总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BIOS也可以考虑刷一个。

网友G:
写的很不错 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的很不错 点赞!!!

加分把 小伙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信号到桥内部是VRMPWRGD,正常是3.3v

回答的非常正确,理论学的蛮好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

这样灌水你会被扣分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不错。。。。看来下是VRMPWRGD

对 是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享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 。。。。。。。。。。。。。

小伙子 被扣分了把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  恭喜楼主

不错,给加个分把

网友:
这个是CPU核心供电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型号的板子这里可能是通病

通病是BIOS不是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的那个1.1V是VR_RDY 吧,这个是VR_Ready

嗯,。。。。

网友:
用来产生VRMPWRGD信号的 这里叫SYS_PWROK

网友J:
这图纸这好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图纸这好找到的

有图纸也不好找件啊,丝印乱

网友:
谢谢  拆掉MN28果然跑码了  可惜不能给你加分了

网友:
信号在说明一次啊有可能加精呵呵

网友K(2017-04-14):
今天刚好接到一张 也是MN28坏了 感觉楼主 让我省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今天刚好接到一张 也是MN28坏了 感觉楼主 让我省事了

捡钱了。。

网友L:
加不了分了
这个MN28  最好要补上
修过两个这个板 这个VRMPG 提前出来 导致 无CPU供电  奇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加不了分了
这个MN28  最好要补上
修过两个这个板 这个VRMPG 提前出来 导致 无CPU供电  奇葩吧

是这个板子吗?

网友L:
是的可能我人品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的可能我人品差点
我没遇到,我都是直接拆, 有的不行时序错乱导致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