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M190 白屏通病解决!!

楼主(2017-02-23):
(图片)

网友A:
哪里?怎么没看见,楼主在逗我吗

网友:
M190系列屏,爱出现白屏,花屏故障,遇到好多块了,一般都告诉顾客屏COF坏了,无法修复。
今天又遇到两台HP1908显示器,M190的屏,同样的故障,都是白屏,隐约可以看到竖彩条。

测量过程中发现屏电脑主芯片供电偏低,正常2.5V左右,实测只有1V左右。顺电路观察发现2.5v由一个三角芯片5V转换得到的2.5v。测输入5V正常,加焊三角芯片后电压输出2.5V正常,两台都是一样的问题。
应该是芯片性能不良导致,因没找到代换原件,找个5v转2.5v模块代换成功。如下图的模块,不到2元非常好用,推荐给大家!
遇到此类故障可以试试。估计这个问题不在少数。

电路比较简单就不放图了。下面是模块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怎么没看见,楼主在逗我吗

看楼下,楼下~~

网友A:
能把修复出的实物图上传看看吗

网友:
补充 屏号 M190A1-L07

转换芯片如图,加焊后就正常。保险起见后来换了。

网友B:
晕,还有不信的啊。
还没装呢,两台都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修复出的实物图上传看看吗

看楼下,还没装呢~

网友C:
这个不错,值得学习,学习学习以后见了试试。

网友D:
应该就是1117-2.5而已,随便都能找到,换模块显得没水平,而且体积也大

网友E:
收藏了 下次遇到就好修了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晕,还有不信的啊。
还没装呢,两台都在测

广告嫌疑太大了,所以得结合实际,才相信。

网友:
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HP的显示器,确实遇到好几个白屏的了,这个就是1117-2.5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值得学习,学习学习以后见了试试。

嗯,遇到不下十天了,以前的都没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1117-2.5而已,随便都能找到,换模块显得没水平,而且体积也大

原机1117输出不够,发热严重还会出问题,用这个更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藏了 下次遇到就好修了 谢谢

感谢顶贴,祝财运滚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广告嫌疑太大了,所以得结合实际,才相信。

这有啥做广告的。某宝这东西一搜几百种,再说我也没发地址。

网友(2017-04-01):
这个有些是3.3V,供电,有些是2.5V供电

网友:
只是一个1117-2.5而已,,,找个1117-2.5就可以,,没有就找1117-adj,控制脚加个电阻就可以

网友:
1117-2.5这个平时用得比较多,我换了几台都是这个故障 1117换导致电压不正常

网友:
干的漂亮,这样的问题修OK后返修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