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2037A-LED

楼主(2017-02-23):
故障:不指示灯...拆机目测7576炸蹦(1脚有电容接地 无103电阻)MOS管p0765atf击穿 S级0.47欧姆开路 D907 IN4148边上的电阻炸裂(无法识别)R923 221开路

全部替换 把7575的一脚接振荡RT100K电阻 取掉原CT 上灯泡一闪灭 空载5V,18V出来了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电源板学习了

网友A:
那个通用模块好用吗,为毛我买的用上都是5V负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通用模块好用吗,为毛我买的用上都是5V负载不行

没用通用的改...按原路的配件维修....要是没招了就上 万能的

网友B:
坏这么多东西 还有耐心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坏这么多东西 还有耐心修啊

那DELL的烧得更多....话说这板子taobao上居然才8块钱....也是醉了 就当时没事提高提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DELL的烧得更多....话说这板子taobao上居然才8块钱....也是醉了 就当时没事提高提高吧

就是啊  才8块钱   要是我  我是不修的

网友D:
会修还是好的 如果客户急用 就现场等  可以收1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修还是好的 如果客户急用 就现场等  可以收150

也只能这样想了.....万一除了电源有问题之外 其它的还有(屏幕 驱动板)不良问题 客户可以选择是否有维修的必要了

网友E:
有这个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这个程序吗??

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