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4 1458没电了冲不上电

楼主(2017-02-23):
ipad 4 电池要是用没电了  用正常的充电方式冲不进去 不开机  就得用万能电表 把平板拆开 先充电池 把电池先充一会 在按上就可以用充电器正常往里充电  感觉好累呀 哈哈   有知道这是什么毛病的么  求大师解

网友:
可以考虑先换一个电池试一下吧,电池坏掉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电池都不换一下 就来求助啊

网友A:
不晓得什么毛病的撒  所以求助了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什么毛病的撒  所以求助了  嘻嘻

别怪楼主不换电池呀,一般人手里没有备用电池,可以理解

网友:
先换电池,

网友:
就是  就是   这个都是缺货呀

网友:
电池时间放长了 ,电池保护了

网友A:
我发了一块电池  等到了换上再试试吧   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了一块电池  等到了换上再试试吧   期待

好的,如果不行的话就是电路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电池,充电有时候进有时候不进,一直不超过百分之三十,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问题以解决  就是电池的问题  换上一个电池就好了  谢谢大家的意见和经验

网友:
厉害啊楼主,这种问题直接秒杀

网友:
苹果的电池保护电路做的挺全的,包括温度保护

网友(2017-03-29):
我有遇到过两台都是这样的现象,最后直接把电池换了,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