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呼叫失败

楼主(2017-02-23):
IPHONE6有信号,有显示运营商,但打电话经常显示呼叫失败,有时十次只有一次能打出去,请问是哪里问题多

网友A:
卡是好的吗?飞一下假天线试一下吧,射频电路问题大一些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换了功放i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是好的吗?飞一下假天线试一下吧,射频电路问题大一些

版主大大怎么飞假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是好的吗?飞一下假天线试一下吧,射频电路问题大一些

卡是好的,请版主指教一下,飞假天线在哪两个点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是好的,请版主指教一下,飞假天线在哪两个点飞

你论坛搜索一下,我对于手机也是门外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