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集显,卡在自检后进入系统滚动条时

楼主(2017-02-23):
华硕P8H61-M LX V1.00,用集显,显示正常,但进PE、或进系统都是在滚动条时卡住。用独显,又一切正常。对桥加焊过无效。CPU在别的机子上试正常。集显,在DOS下不死机。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我的是cpu坏的....这种cpu特别容易坏集显....

网友A:
这就是cpu内部的集显模块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cpu内部的集显模块坏了

我把CPU与别的机子互换,CPU是好的。另一台集显用着正常的CPU装上,还是同样卡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CPU与别的机子互换,CPU是好的。另一台集显用着正常的CPU装上,还是同样卡死。

那集显供电 早死机的时候测下 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集显供电 早死机的时候测下 正不正常

忘了测。电脑客户拿走了。如果是集显供电有问题,那为何在DOS下对硬盘读写扫描都不卡死?DOS下待机1天都正常。唯独加载一定像素图形界面时卡死。

网友C:
这种情况是CPU集显问题  会蓝屏死机 卡滚动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是CPU集显问题  会蓝屏死机 卡滚动条

我不认为是CPU的问题。前年到一客户家去布网线,走时客户拿出1块i5的CPU,在电脑城换下来说是坏的,给了我。我回来后,把我的奔双核G860换下来,用客户送的i5,集显什么的都正常,一直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