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AX016TX图纸 板号DAG35AMB8E0

楼主(2017-02-23):
哪位兄弟在修HP 15-AX016TX板号DAG35AMB8EB主板可以帮忙量一下屏线接口倒数第三脚看跑去哪里,我现在的故障是暗屏没有背光开启,它焊台没有了找不到通哪里,在线等有这个板的兄弟帮忙量一下谢谢!

网友A:
接个3.3v上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3.3v上去的了。

没用的我试过了接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你能确定屏幕其他条件正常,那么屏幕应该也又问题。

网友:
屏如果是暗的话你就量屏上主供 3.3NE 可调上。3.3不就行了吗那个没有拉那个电影

网友:
屏的故障先排除    开启可以强啦电压

网友:
我也正在找这图纸

网友:
已经搞好了,其实我量错了,这个没有焊台是一个空脚旁边哪个脚才开启,割线拉个3.3v给它就ok了

网友:
图纸  看看啊 我这有主板

网友:
图纸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欢迎还来灌水,顶起来不要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