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通电自动上电跑0.11,已修复

楼主(2017-02-23):
故障现象如题,也没仔细查,先刷了bios,不行,又换个,还是不行,还是静下来慢慢修吧。测试发现有3.3和5v,就没有二级3.3和5v,查点位发现二级3.3和5v的控制场管没控制电压,顺着查发现PR9012一端接的5V场管控制,无电压,另一端无12V,估计是12转换电路问题,接着找,发现12V是PQ9105输出的,测量发现一端有12v输入,输出没,哈哈,直接飞线,通电,待机0.07,有点高,不管了,直接开机,电路哗哗的跑,亮机了,考虑到这里飞线也没啥问题,配件6脚的也没这型号,就这样用吧,拷机2小时正常,发个贴供朋友没参考。

网友:
楼主发个图看看嘛

网友A:
缺少图 加2分鼓励下吧

网友:
配些图,就好了

网友:
修过一次  我这个是Ec发出的Susb没有转换出来  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少图 加2分鼓励下吧

补一个图片,镊子指向的6脚原件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小毛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