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要等2分钟

楼主(2017-02-23):
重新换了张显卡就这样了  开机要等2分钟左右 进系统后都正常 这个显卡也太坑了吧

网友:
你确定是显卡问题?这个显卡我也卖过!

网友:
硬盘数据线和电源线换换试试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换其他的显卡试试

网友:
可能是主板BIOS问题

网友:
是显卡和主板兼容问题,我的之前也算是,升级一下bios就ok

网友:
诊断卡跑码多少 亮机跳几个节奏

网友:
显卡放到别的板子上也这样?

网友:
不一定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原因是便宜。

网友A:
兼容问题,换个显卡或者你能找到合适的升级BIOS

网友:
一般换桥才会出现你这种问题,应该是楼主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兼容问题,换个显卡或者你能找到合适的升级BIOS

这个对,涉及bios兼容问题有可能多。现在的机器都是程序。。。

网友:
这不一定是 显卡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更新BIOS可能会好点。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咋样,如果真是显卡问题 。在哪买的找

网友:
把你的主板型号发上来 和bios版本

网友:
替换一下试试呢  判定一下问题在哪里

网友:
将CMOS放电复位一下试试,应该会有效果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