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 E1-472G 做系统 死机

楼主(2017-02-23):
鸿基 E1-472G   做系统 死机   安装版   WIN7  WIN8  WIN10都试过了  不行 内存  硬盘都换掉了问题一样  论坛好多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的  我怀疑是桥问题   但这桥和CPU一起的  加焊都不敢  焊不亮了 不好交代

网友:
报个风险在修

网友:
焊不好是麻烦啊

网友:
超薄本吧 这种本子真是一般。一次性

网友:
这种机器要报风险  不然不亮机了  麻烦

网友:
四代U的机器就是麻烦啊!

网友:
这个有风险

网友:
今天接到台二修,估计也是U问题多

网友:
报个风险,加焊试试

网友:
报风险,开干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好修了啊

网友:
试试不装驱动?

网友:
桥虚焊挂B了,这机子的板很深薄貌似,你没有焊就对了,我年前就吹了吹,就特么不亮了,坑的很,还好报了风险,不然真砸手里了。我那个是花屏。这机子建议别人换板吧。

网友:
这个就不好搞了,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