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亲测有效,西数701590无ROM板改有ROM

楼主(2017-02-23):
写死个没ROM的,对比着有ROM的板子试了下,发现可以改成有ROM的,当然应该也可以用串口线来改,我就试试,虽然是小容量的盘,还是发上来吧,现在原创的内容免费的可不多哈

网友A:
这个可以用com救活,如果能把1640-001.000等这些加rom就更好了...

网友:
技术帖。。支持一下。

网友:
不错技术贴。。。我一般都用短接电路板再COM写ROM救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com救活,如果能把1640-001.000等这些加rom就更好了...

用COM救砖这个帖子很多了,就不发了,这个是新方法,多条路总是好的,1640貌似没看到过几个没有ROM的,就1590多点,平时都是直接换板了,连COM都懒得弄了,这次就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COM救砖这个帖子很多了,就不发了,这个是新方法,多条路总是好的,1640貌似没看到过几个没有ROM的,就 ...

1640-000,001,1642-001等没有rom的,写死了就死了,不过我看过淘宝上有人加rom的,但是我自己加的不行,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640-000,001,1642-001等没有rom的,写死了就死了,不过我看过淘宝上有人加rom的,但是我自己加的不行,不理 ...

加ROM必定要改电阻,改哪个就看和有ROM的对比的了,后缀000是没ROM的,001怎么也没ROM?话说你这两个板号我修了那么多盘貌似都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ROM必定要改电阻,改哪个就看和有ROM的对比的了,后缀000是没ROM的,001怎么也没ROM?话说你这两个板号 ...

如果你修了这么多盘连001有没有rom都不知道,那肯定修的还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修了这么多盘连001有没有rom都不知道,那肯定修的还是少...

我修的主要是500G的蓝盘和320G的蓝盘,其他盘不怎么修,这两种盘里001的板号是有ROM的,其他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