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硬盘 有个点不通

楼主(2017-02-23):
IPAD mini 硬盘  有个点不通    我对的论坛大神留的资料  发现 0.898v的那个点 我的无穷大  别的点都有阻值  说明是通的  阻值大小相差不多  应该是没问题的       不知道 这个点 是通那的

网友:
连到哪里去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我下了PCB的点位    软件打不开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通cpu的,你看下旁边相连的电容电阻有阻值没

网友:
IPAD mini 硬盘的阻值怎么发个苹果5S的?

网友A:
IPAD的还是5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的还是5S的?

两个是一样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的还是5S的?

ipad    点应该是一样的  就阻值不一样大     我已经查到了 那个是硬盘的个基准电压 是1.8v2个电阻分压的

网友B:
你发的图片不是5s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图片不是5s的吗?

版主   我是对的5S的硬盘点 量的  硬盘点的对地值   我换硬盘后刷机都报错  无效的序列号  我怀疑 我把CPU吹爆了 (我贴的很严实 锡箔纸贴了4层  上下都贴了)   量了该通 的都通   只是阻值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   我是对的5S的硬盘点 量的  硬盘点的对地值   我换硬盘后刷机都报错  无效的序列号  我怀疑 我把CP ...

这样的问题最不好判断,毕竟现在连CPU都有嫌疑,换CPU,又是个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