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有吱吱声

楼主(2017-02-23):
电源开启起来有吱吱声,量了电压 橙色3.0v, 红色只有3.0v,黄色线6.0V .阻值分别是40多欧 20欧 196欧 我拆了散热管 线路板上+5V还是20多欧,求助这个咋整呢

网友A:
300V 主滤波,身体可好?

网友B:
换了还是有吱吱响 目测起来没问题呀

网友C:
感觉是输出端磁放大电感上的绕组有短路啊
是不是12V和5V共用电感的那种

网友:
还是 上个图吧 论坛高手多 可以帮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 主滤波,身体可好?

这个 楼主没说啊 也没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还是有吱吱响 目测起来没问题呀

直接换两个好的 测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输出端磁放大电感上的绕组有短路啊
是不是12V和5V共用电感的那种

楼主还是上图比较直观点

网友:
加速电容,7500频率调整元器件

网友:
有异响的电源,我都给客户换下来,因为是杂牌电源,检查了一下,看看外观没有问题,就扔一边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一下5伏sb电压,输出是否正常,检查一下滤波大电容,均压电阻,主电源的开关管,两个推动三极管,及与三极管连的电阻,还有,如果是339+494电源,检查一下494 1脚或2脚的电阻

网友:
把所有电容干了,基本好了,....

网友:
叫声是有一路推动信号开路 。查 7500  8   11   三极管或电阻开路   或试换主开关管B极小电容。

网友:
检查低压侧有无短路,再看高压侧推动电路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你们是怎么上图的呀

网友B:
手机拍了又连接电脑传送很麻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拍了又连接电脑传送很麻烦呀

微信电脑版本开开,自己多建几个号,建立个群一发就到电脑里了

网友:
高压侧脉宽频率太小,查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