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信号时怎样接假天线?

楼主(2017-02-23):
5s插联通卡有信号,信号弱会无服务。插移动卡无服务。进运营商手动搜索,只能搜到中国联通。短接功放供电测试故障依旧。更换天线开关故障依旧。更换中频测试联通信号有两格到三格。移动还是无服务。手动能搜索到运营商说明接受部分正常。直接从中频出来的高频2g和低频2g的电感上飞假天线。测试移动还是无服务。这里就有疑问了。不知道这样飞的对不对,还有移动和联通2g信号各用的高频2g还是低频2g?

网友:
5s直接换模块就行了吧,功放放大器,我之前和你一样情况,3G联通有信号,换了就ok

网友A:
有没有换模块试一下啊

网友:
路过的   学习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模块试一下啊

换了2g功放,前值放大,天线开关,中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2g功放,前值放大,天线开关,中频

还是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