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5LD 2.1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7-02-24):
如题,有两个电阻烧坏,点位图打开看不到这两个电阻是多少。求助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两个电阻组值多少

q1712826941 -2

网友:
点位图没标出来啊,大侠帮帮忙

网友:
看它是什么电路算一下

网友:
点位上一般有电阻阻值说明的

或者根据电阻位置功能推断下大小

网友:
电阻位置号说下啊

网友:
这点位图确实不能看出这两电阻料号,圈中元件全部标成H孔号了.
建议通过跑电路,查两个电阻4脚通往何处加以推断.

网友:
可以考虑逐步排除法  换大电阻到小电阻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300K和100欧。谢谢各位

网友A:
楼主,你是怎么查出这两个电阻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怎么查出这两个电阻损坏的?

眼睛可以看出来

网友:
通病好修啊

网友A:
厉害
到了一定境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到了一定境界了

呵呵,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