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开机进入BOOT MENU菜单

楼主(2017-02-24):
    一台联想笔记本,装系统后开机即进入BOOT MENU菜单,而且菜单里面没有可选择的引导设备,硬盘、光驱也没有,拆开后

盖,把硬盘重新拆下来,再安装上去,还是那样。BIOS里面关于硬盘的选项也改啦,还是不行,特此求助论坛,谢谢!

网友:
硬盘是好的吗?

网友:
BIOS 出问题了

网友:
你刷个BIOS试一下啊

网友:
硬盘是好的。

网友:
那就是不认硬盘了 你可以先刷新BIOS试下 不行就只能查供电和信号了

网友:
BIOS   桥 都擦一下

网友:
极有可能bios 或者bios设置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  你装的什么系统 ghost的吗 安装win10试试

网友:
bios肯定要刷一个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先拆键盘试,防止是因为键盘卡键引起,再用可引导U盘看能不能引导..

网友:
改设置啊 现在新机子都这样

网友:
什么机器  是不是调成UEFI启动 的

网友:
bios里能认到硬盘吗,恢复下出厂设置或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硬盘的分区方式不对 。还有安装WIN10 的安装版试一下!

网友:
之前什么系统,是新型号的机器吗?新机器win8/10 装win7需要改BIOS引导模式。

网友:
先BIOS  后查硬盘接口  再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