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进系统不显示

楼主(2017-02-24):
y480 8001p  开机显示,一进系统就黑屏,加焊显卡无效,进BIOS改为使用集显也是进系统黑屏,加焊显卡无效!求大神帮助,谢谢!

补充内容 (2017-2-25 08:56):
问题已解决,用原系统正常进入系统后黑屏,安全模式不黑,后来重做系统,不黑了,不过只能看到集显,看来就是独显坏了,就用集显凑活用吧😄。

网友:
应该显卡坏了

网友:
不会吧,我再查查,不行只能换了,不知道这款笔记本能改集显吗?

网友:
安全模式下   是是

网友:
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进系统试下     如果不黑屏了那就干显卡或换显卡

会员 912911 + 1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网友:
不加载驱动 安全模式试下 不能独显 集显都如此啊

网友:
那就是cpu或南桥了

网友:
看什么桥 一般hm65 都 可以改

网友:
还是显卡方面问题,查查显卡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安全模式呢

网友:
更换CPU试一下

网友:
同意上面楼主说法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装官网的试试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
显卡芯片没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