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不加电

楼主(2017-02-24):
      开机针电压ON/OFFBTN#只有0.4V 明显电压不够,可是怎么查也不知道哪里出现的问题 。
     看图纸ON/OFFBTN#为3.3V上拉电压,可是电压就是0.4v,上拉电阻R779也换了,也不行,拆掉D22之后上拉电压正常为3.3V,更换D22还不是行,为什么按上D22就把电压拉低了呢?测D22的第1脚,也没短路。这怎么搞的呀?

     谢谢大家的宝贵经验,我最后把Q102拆了,开机针就有电压了,然后加电显示了。这个Q102不上没问题吧!

G475 LA-6755P 7P.pdf

网友A:
不纠结 直接给他飞个3.3到开关上

网友B:
是不是板层或者哪里有微短路情况啊!

会员 912911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检查Q102待机情况是不是动作了.

网友:
1、再换一个D22试试,2、把Q102拆了再看看

网友:
楼主是一针见血 技术好

网友:
值得学习额

谢123451989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求指教

网友:
51_ON有问题的阿

网友:
直接飞线;;;;;;;

网友:
我这还有个G475,开机卡在windows logo处,要下多分钟才会进系统,进系统以后全都正常,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是不是按键坏了 给电压拉低了

网友:
再换一个D22 把q102拆了 试试

网友:
拆D22打对地阻值。。

网友:
找ON/OFF#这条线路看他去哪一个一个的拆 下一个 量量电压对不对,只有这样了 ,这微短路很比较棘手

网友:
这又不是什么通病 ,别人只能给你建议

网友:
看看这地方是否生锈.轻轻括乾净.也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板层或者哪里有微短路情况啊!

同意.我也是如此猜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纠结 直接给他飞个3.3到开关上

我曾经试过.飞线後. 3.3v最多也变成1.几V 呵呵

网友:
D22拆了正常那就说明1脚是正常的 拆了D22   它2脚的ON/OFF#和3脚的51_ON#你量过电压吗 这两个里面肯定有一个不正常 才会拉低1脚的信号

网友:
感觉是51ON#那路信号有问题,去掉Q102看开关电压可正常,然后再查那一路

网友:
51on
是个级能电路,这样估计待机耗电

网友:
测试正常 也可以不用安装Q1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南桥芯片的电容有没有腐蚀,换个硬盘试一试,换个内存,一个一个的测试拆外设

除了CPU没换,其他都换过了,裸板进PE也会卡住,要等十多分钟才会进去,因为机器可以点亮,所以没有动主板。

网友:
没看明白啥问题啊

网友:
这算是通病吗

网友:
拆  南桥的电容啊

网友:
    感谢搂主的  解答  谢谢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为什么拆掉Q102,开机针上就有3.3v电压了呢?